复位详解.大家分享

楼主(2013-01-10):
⒈复位键又叫重启键,即RESET,存在于电脑主机、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智能PDA或其它电子产品,因其功能原因,位置一般比较隐蔽,不容易碰触。台式电脑的复位键在机箱上一般在启动键附近,笔记本电脑的复位键在键盘顶。   ⒉在电脑键盘上同时按下CTRL+ALT+DEL也可以复位,为软复位,又叫热启动。
作用
  它的作用是当电子产品或电脑死机的时候按下此键,能够在不断电的情况下,使其重新启动。
工作原理
  复位键是把当前CPU及运行数据清零后的启动。不涉及断电。   主板上的所有复位信号都是由芯片组产生,主要由南桥(内部有复位系统控制器)或复位发生器(74H系列芯片)产生,也就是说主板上所有的需要复位的设备和模块都由南桥来复位.南桥要想产生复位信号或者说南桥要想去复位其他的设备和模块,其首先要自身先复位或者说自身先有复位源.使南桥复位的或者说南桥的复位源是ATX电源的灰线(灰线常态为5V电平,工作后为恒定的5V,ATX电源的灰线也是PG信号),或者是系统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G信号   首先,电源启动后,由ATX电源发出电源正常信号PWRER OK即ATX PWRGD,经反相器HCT14整形后,输出CLROFF信号,进入南桥82371,对其内部寄存器进行清零,同时输入与非门HC132.当电压达到额定值,且稳定以后,电压控制芯片发出VRMPWRGD信号,也输入 VHC132,这两信号进入VHC132X 逻辑运算,输出信号,经HCT14整形后,由HCT14的PIN10输出给南桥,由于ATX电源的灰线在电源的工作瞬间会有一个延时的过程.此延时的过程是相当于黄线和红线而言,延时的时间是100~500ms.也就是说灰线在ATX电源的工作瞬间会有一个低电平到高电平变化的过程.也就是0~1变化的电平信号.此瞬间变化的0~1电平信号会直接或者间接的作用于南桥内的复位系统控制器,首先让南桥和北桥本身先复位.当南桥复位后,南桥内部的复位系统控制器会发出RSTDRV信号,把灰线5V信号进行分解处理形成ISARST,IDERSTDRV 对ISA插槽及IDE接口进行复位,发出PCIRST信号,对PCI插槽进行复位,CPU的复位信号由北桥产生,复位后主板开始工作.如果是电源管理器发出的PG信号,此信号在加电的瞬间也是一个0~1变化的跳变过程.此信号也会重复以上的动作,让南桥复位.南桥再发出其它复位信号(在笔记本电路中较为常用).在某些主板上CPU的PG信号是由电源管理器的PG信号直接供给,还有的是由ATX电源的灰线间接供给,通常主板上的复位电路由RESET开关来控制,此复位开关一端为低电平一端为高电平,低电平通常接地,高电平由红线和灰线间接供给,通常为3.3V,此复位键的某一端也会直接或间接作用于南桥内的复位系统控制器,当微机需要强行复位时,瞬间短接复位开关.在开关的高电平端会产生一个低电平信号,此信号会直接或者间接作用于南桥内的复位系统控制器,使南桥强行复位之后,南桥也会强行去复位其它的设备和模块,这样就达到一个强行复位的过程,也就是常说的冷启动.当按CTRL+ALT+DEL键进行热启动时,由371发出BIOSRST信号,在U18的PIN9处输入信号,触发复位。

网友:
没关系的~ 好东西大家分享~ 我觉得这个挺有用的  虽然不是一个大的稳定。。但是很常见的!!有时候往往大问题 看多了。。解决多了 碰到了小问题。。你会束手无策。。想的太多。。其实就那么一点小事

网友:
呵呵   对初学的人是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