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光盘修复XP系统文件的方法

楼主(2013-01-10):
不用光盘修复XP系统文件的方法
          当Windows XP系统文件受损后,系统总是会提示让我们放入光盘,进行系统文件修复。但是经常碰到的情况是翻箱倒柜也找不到安装光盘了。这时该如何解决修复XP系统文件的问题?
  其实可以通过修改注册表,让系统通过硬盘上的Windows XP安装文件来进行自动修复。这样就可以解决找不到安装光盘的问题。
方法如下:
1、假设Windows XP安装文件在D:XP下。
2、修改注册表。
(1)开始→运行,在运行窗口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
(2)定位到: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Setup。

(3)将右边窗口CDInstall的键值数据修改为0,然后再分别将ServicePack SourcePath 和SourcePath两个键值都修改为D:XP。
   3、然后再运行sfc/scannow。系统就会自动进行系统文件的修复,而不会要求放入光盘了。

网友:
解决问题了,好评一个。

网友:
不错的帖子,方便很多,

网友:
晕死,这个方法玩大了吧, 你 硬盘上要是有安装文件,提示的时候,直接指向安装文件不就好了吗?
说的不对 请见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