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恶的OB2269CP

楼主(2013-01-10):
前几天接到一个液晶显示器  客户说要开1小时后才能用 拿来 打开后 有个电容鼓了 换了后 屏幕 亮下就没了再亮下又黑了 看来电源还有问题 检查电源上各零件 没有问题 换光耦 817 主芯片OB2269CP 开关管 都不行 然后在论坛里找 看到可以用7552BPS来代换 换上去 还真好了 可恶呀OB2269CP    换了4个都一样 要用7552代换才行

网友:
这个OB2269CP 就是好出问题。。。。一些杂牌的电源板都喜欢用这个芯片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直接代换,省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