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报错 701 修到过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3-01-10):
机器型号:CQ40

板号:4101P REV:1.0 集成

故障:报错如下
hp wireless module not found
the system has detected that the wireless module is not installed correctly or not functioning.
wireless module (701)
ENTER - continue startup
product Information not valid
the following product information programmed into the system board is missing or invalid

报错译文:惠普(HP)无线模块没有发现
系统检测到的无线模块安装不正确或不能正常运行。
无线模块(701)
输入 - 继续启动
产品信息无效
以下产品信息编入系统板上的缺失或无效

此机器是刷BIOS刷亮的,论坛上找了很多BIOS,但是多数刷进去都不能触发,最后刷一个亮了还出现报错。最后求一BIOS。谢谢。

网友:
找同样的bios读取数据在写进去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到HP官网找啊,官网可靠点

网友:
惠普官方找的刷上去都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