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185WD 液显画面抖动

楼主(2013-01-10):
该显示器偶尔出现图像上下抖动,同时伴有很多横线。灯管,高压都正常,请问各位大大是不是屏驱电路有问题,如何查?

网友:
显卡出问题了吧,显卡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遇到抖动现象,是驱动板的问题,一般都是MCU工作不稳定造成的,先查一下周边的元件如果没问题就把MCU加焊一下,还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先换驱动板上的滤波电容,再就加焊下,最好是等出现故障时测量各电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