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修 进水 之东芝笔记本

楼主(2013-01-10):
东芝笔记本
型号:不详
版号:DATE1MMB8E0
         REV:E
同行送修 同行已经拆开 进水 放眼望去 显卡板上进水最为严重,且维修痕迹明显
                注:同行事先已定回显卡板
接可调 待机0000 经查PF1断路
PF1两端对地值正常 短接PF1 接可调待机电流产生 VIN公共点电压也起来了 且正常
  3 5V PCU 电压也起来了·且正常
按开机 无动作 ·根据广达时序 首先测量了开机键电压 是3.3 且有跳变。顺着NBSWON#这个信号查起
找到如图D3 处 靠近EC处有3.3上啦 且按下开机键时有跳变 靠近SB端电压也有跳变 但其电压只有1.5 因为下拉速度较快 这个1.5 约下拉到1V 后就走高位
(根据PDF得知 此处电压是由SB内上拉 原因是R368这个电阻属于空位,且此信号由EC发出 经D3后直奔SB  ,)怀疑SB内部短路 拉低了此处电压, 测SB开机条件,32.768,VBAT,RSMRST#等 都正常,且直接短接D3后 触发有动作   有此理由果断的换了个SB、
复测涛声依旧。  百思不解 虽看论坛 说EC坏的较多,且有部分是刷BIOS就好了的。所以我也没理由的刷了BIOS 换了EC 涛声依然依旧,到此 维修小陷僵局
抽根烟后 静心思考 既然短接D3 有触发动作,那不管怎么说 SB在接收到DNBSWON#这个信号后是可以产生了后续的动作的, 那为何不干脆把这个问题先丢一边。
短接D3 看电流 发现电流有个规律 电流重复的上到约5A多 短路 保护 掉电
在掉电前的瞬间测各大电感电压 都已经正常产生 到第5回触发时 电流又变了 此时电流变化为:0.3-0.5- 缓慢上升。
明显有短路  复测各大电感 均正常。从电流看 没过U 但从电感测量上看 U供电有0.9几V
不上U 触发。电流停在0.3  看来U是坏了·测U上电容 很多都是0000
换U 电流停在0.5  不短了 但明显没跑吗 此时测H1处 抓U ADS#信号 有波形
在换回原机的U ADS#没有波形 彻底肯定了U 坏了·逐换之
到此 U已正常发出寻址信号,在测BIOS PIN 1有波形 可确定BIOS已和EC建立了通
不跑吗 维修第二次陷入僵局,表在板上无目的的乱点发现SB背面R355和R337两个电阻颜色很深·

感觉不对··,两个贴片标注为000 实测 居然一个无穷大 一个有数十K ,因为是O欧电阻 逐直接短之··
上电触发有明显一次跳变 恢复D3原貌
接显卡板 接内存 接显示器 哈哈  亮了··  哦也··

花絮插曲:自己工作不严谨 当亮机的时候 装上风扇和显卡版 没贴麦拉 ,导致主板极易掉电 稍有触动 便也掉电一旦掉电 待机电流就只有0.001 (正常是0.019)
  在此问题上耽误了约一个小时
尝试修复显卡板,对比维修  把进水烧的已碳化的地方用小刀刮啊刮啊刮的 发现下面好多信号线 都是黑的 呵呵 果断放弃,
总结:
        此次修复 多少有些运气的成分
        1)在小细节上万不可大意 很多时候 觉得 麦拉少贴了 没什么关系 或者说可能有不少做维修的朋友嫌麻烦 麦拉是可不贴就不贴 实际上是不妥的 还好 在我测试的时候没因为没贴麦拉导致故障扩大 否则徒增维修成本
       2)事后分析电路  R355因为和R318是并联关系 所以此电阻变质对SB工作状态未产生影响 反而R337的变质 导致SB得不到+1.5V_USB_ICH的供电 SB处于不完全工作状态 这影响到了SB上电流程 而U的损坏 则受到显卡版进水严重的影响 进而使U挂了

附版号:DATE1MMB8E0 PDF一份

谢谢!值得学习!
排版不清晰

网友:
有时修机器确实要需要点运气成分。

网友:
呵呵相当专业的

网友:
一般IO 都是发给信号给难侨吗

网友:
有时候维修也要靠些运气的。

网友:
抓U 的ADS信号必须上U 吧,还是上假负载也可以。回答一下,谢了

网友:
想 问下楼主D3靠近桥的那边的电是怎么跳变的呢?

网友:
向楼主求证个问题 这个板子在待机的时候有【RSMRST#】吗?还是触发后EC才送出【RSMRST#】?

网友:
靠近SB端电压也有跳变 但其电压只有1.5 因为下拉速度较快 这个1.5 约下拉到1V 后就走高位
这个正常吗? 是我也会被绕进去

网友:
修来修去就是保护隔离和南桥缺电压啊

网友:
回答
4楼  你可以吧EC 检查单的当做一个中转站 很多信号 通过EC 转换成其他信号后在转发
6楼  抓ADS# 必须上真U 你想啊 假负载如何发出寻址信号呢·??
7楼  靠SB 那个电压有很快速的跳变 跳变为:1.5--约1.0或0.8-1.5
8楼  这机待机的时候就有RSMRST#信号   根据饼老大的教诲 此RSMRST#乃SB 触发上电的必须条件之
      一
9楼 靠SB 端电压正常应该在3.3 由SB内部 且文中也有提到PDF种R368 的上拉电压正是3.3 此为一佐证
      假设此机 只是此内上拉电压变低了 其他都正常的话 我相信补上这个电阻 也可以达到修复的目的

网友:
看得费劲,赞。。。要是文字和图片放在一起就更完美的帖子了

网友:
每一个重要的维修处配合一张图就好

网友:
此板应该是东莞L300系列的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