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1-tvm/p/s 不上u不掉电,上真u开机几秒掉电!

楼主(2013-01-10):
拿到手上空板开机,测量电压!无异常后上U,内存开机!开机几秒后掉电,以前遇到过开机掉电是BOIS问题,果断拿起编程器开刷!无果(本站找的不知道BOIS对不对)?还好先作过备份!开机掉电不好测电压,只好空板测量;发现在给桥供电的两个MOS管是由这个芯片控制(APW7120)2,4脚分别控制上下管的G极,G极无电压;说明控制上下管芯片有问题!更换后开机不掉电,但没有跑码!就想是不是刚才的BOIS刷得不对,把备份的刷回来!开机OK,一切正常!附上图和BOIS给刷BOIS不备份的同学!图片中红笔标的芯片就是故障芯片!

经过测试OK

网友A:
是单桥呀,电压是1.5V吗?

网友:
这个是最简单的问题了,还有不上CPU也掉电的,开机无复位的,各种问题,碰的多了,有的好搞,有的不行,这个主板比较垃圾

网友B:
o ?AMD的不上U 桥有供电?

网友:
以前搞过这个主板一样毛病  干桥好了

网友:
我有一块顶星的板子,也是这毛病,至今还在角落里放着

网友:
这个板子桥散热片不好取    不知道打得什么东东     我去坏两块主板 啦  都把桥的晶体取坏啦

网友C:
是驱动桥供电的还是驱动总线供电的?

网友D:
两个供电管的上官D端是哪个电压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单桥呀,电压是1.5V吗?

单桥供电1.2V!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供电管的上官D端是哪个电压供电?

什么两个供电管的上管?上管就一个,D极供电5V是直接从电源5V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驱动桥供电的还是驱动总线供电的?

我不知道驱动桥供电还是驱动总线供电,我只知道单桥有两种供电,一种1.2V,一种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o ?AMD的不上U 桥有供电?

AMD的不上U桥没有供电吗?

网友:
怪事真多。备份出来再刷回去就正常了,

网友E:
NV的板不上U也有桥供电的吧,桥供电一般不受时序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E:
NV的板不上U也有桥供电的吧,桥供电一般不受时序控制。

当然有的!

网友:
恩.NV跟Intel的板一般桥供电都是上电就有的。

网友:
又学到了一个修理思路,开机马上掉电,大短;开机几秒后掉电,则有可能是控制供电的芯片坏。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