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 LA-4031P维修一例。

楼主(2013-01-10):
新手发帖,不对之处请指出,感激不尽!

到手一块LA-4031P仁宝的笔记本主板,故障现象,按触发开关无动作,无电流跳变。
老步骤,到手的板子先不要着急上电,首先目测有无明显的掉件,元件烧坏。然后测量各大主要测试点的对地阻抗,公共点阻抗,3V5V电感阻抗以及内存,桥,总线,CPU各大电感的阻抗,看是否有明显的异常,有无短路情况!
经过测试,这块板子的阻抗没发现明显问题,拆掉CMOS电池,插入可调电源(限流0.5A,防止出现大电流扩大故障范围!),待机有0.01A正常,按平常说有些主板拆掉COMS电池之后会自动上电,但这块是需要按开关按钮的。按开关按钮之后反应,无电流跳变,查吧!
  这块板子的3V5V一插入适配器电源就会出来的,测量3V5V正常,所以测下一步,内存,桥总线发现没有,所以CPU就不用说了。内存电压没有的话,只能说开启内存的信号SYSON没过来,那么我们直奔EC与此信号的去向一路查下去!

这信号开启+1.8VP内存主供电的。SUSP这个信号开启内存负载供电0.9VP,这个供电没有的话,会引起机器上电不跑码,这是二代内存的特点,值得注意!
这开启信号是开启S0电的信号一路会开启很多的供电,任意一路短路都会引起掉电保护或者不亮机器.

这个信号,EC明显没有发出来,无3.3V电压,好吧,只能查EC的几大工作条件了主要查EC的几大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  经过测量,EC有+3VALW_EC3.3V供电,主供电+EC_AVCC3.3V
这个EC有一个32.768KHZ的晶振,用示波器测量也没问题,

EC有待机供电的就会有自主复位,正常。
在这个主板中,如果要使EC发出RSMRST与PWRBTN_OUT#这两个信号,那么EC的待机条件必须满足,EC读取BIOS数据,与BIOS数据交换,等待触发开机信号

条件都正常了,就看开关跳变与EC给南桥的复位RSMRST与PWRBTN_OUT#开关信号经EC之后通知南桥,退出休眠睡眠状态!
下面这个是开关是触发的高低高的触发过程,测试开关按钮的时候是有跳变.正常. 但是EC没有发出RSMRST与PWRBTN_OUT#这两个信号,明显的有问题,刷BIOS之后还是没有,果断换掉EC。
换掉EC之后电流开始跳变,电流跑到0.4A的时候,傻眼了,不动了,过了一会儿掉电,我戳!后面还是有问题,继续查呗!一步一步来,测量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都出来了,就是没有CPU供电,VR_ON都出来了EC这里已经发出来了。 CPU这个信号,在发出SYSON之后延时发出的,测的MAX8770里38脚无电压!PR125这个0欧姆的小电阻不知道什么时候搞掉了了,果断补上一个! 这个手机像素不是很好噻,凑合着看哈!!另外抓了一下PCI_FRAME#帧周期的波形! 然后上电测试,电流能跑到0.71A,呵呵,供电全部出来了,之后上内存,上CPU开机,电流刷刷的往上面跑,外接显示器已经亮机,至此整机全部修复!嘿嘿! 到此结束! 写的有错误的地方,希望各位大大能够指出来,第一次菜鸟发帖,你懂滴!

网友:
好不错。。。
呵呵,.004欧电阻哦。。明明就是0欧的电阻。。。。。。

网友A:
兄弟在饼哥和林老师,刘老师的指教之下,已经达到高手的境界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修机器有一手啊

网友B:
修这个板子花了多少时间      示波器难吗

网友:
看来马上就要成为老鸟了哟、。。

网友:
分析过程很详细

网友C:
楼主真是高手啊!我要达到这境界最少要5年后

网友D:
刚上贴的新作,思路就这么清楚,一看就是有高人指导。

网友E:
楼主的EC哪里搞的,网上买的吗,上次修个杰微的笔记本,跟楼主的有些相似,没有EC就放弃了。

网友F:
给楼主指出一点呵,就是“
这信号开启+1.8VP内存主供电的,还和SUSP这个信号相与开启内存负载供电0.9VP”这个,SYSON#并没有和SUSP相与,仅仅是SUSP而已噢。(其中SYSYON#后的PR73是不是没有呢?)不知我说的对不?

网友:
已经是老鸟了

网友G:
阁下看的仔细
0.9是由SUSP单独开启的

网友:
我咋这么羡慕你们呢。都修出来板子而且还说得头头是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在饼哥和林老师,刘老师的指教之下,已经达到高手的境界了。

额,是的,从零入门学到了很多,谢谢点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这个板子花了多少时间      示波器难吗

菜鸟修了一整天的时间,以前都没怎么修过,帖子也是第一次在此处发,谢谢点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是高手啊!我要达到这境界最少要5年后

也许只要几个月,,只要能认真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上贴的新作,思路就这么清楚,一看就是有高人指导。

那是必须的,名师出高徒,不过我还是很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EC哪里搞的,网上买的吗,上次修个杰微的笔记本,跟楼主的有些相似,没有EC就放弃了。

料板上面拆掉,不是很难找!

网友I:
呵呵!有师傅就是好咯!自学真的要好几年咯!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有师傅就是好咯!自学真的要好几年咯!

有付出就有回报!

网友J:
没到学校学过的人都说很神秘很难。
其实。。。很简单 的小维修。不过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到学校学过的人都说很神秘很难。
其实。。。很简单 的小维修。不过赞一个。

马哥也来了,不错!你就不会鼓励一下???

网友K:
楼主分析的很有条理啊,值的我这个菜鸟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分析的很有条理啊,值的我这个菜鸟学习

嘿嘿!介个嘿嘿!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嗯,是的,是由SUSP单独开启的!谢谢点评!

  很给力
加分
估计你还不知道我是谁
  同一期的

网友:
还第一次就能修成这样,配服楼主,思路很清楚,值得学习,像我学了半年还是什么都比我才是真正的死我活不懂没得和你菜鸟

网友:
思路明确 学习了

网友L:
老师   请教一下   内存  桥  总线  怎么测量呀    测量哪里  包括哪些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L:
老师   请教一下   内存  桥  总线  怎么测量呀    测量哪里  包括哪些内容

我是学员,不是老师!
看电路图呗!测量点都要打值的,有买的打值卡,内存假负载,CPU假负载,上面有标识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很给力
加分
估计你还不知道我是谁

剑?这上面的马甲确实很难认人的!

网友:
阿军这电路分析能力,808都会以你为荣滴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不要骄傲,以后还有各种蛋疼的问题等着你。

网友:
引用 网友H:
剑?这上面的马甲确实很难认人的!

  不是
走的时候还遇见你的

网友:
楼住对信号分析的很详细  有大师风范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给楼主指出一点呵,就是“
这信号开启+1.8VP内存主供电的,还和SUSP这个信号相与开启内存负载供电0.9VP”这 ...

谢谢高手点评,嗯,是的,SUSP只负责开启内存负载供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阁下看的仔细
0.9是由SUSP单独开启的

嗯,是的,是由SUSP单独开启的!谢谢点评!

网友:
这个标题上加个不触发会比较好!!!

网友:
水平可以...电路问题 作为讯维一员  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是什么牌子的啊  花多少钱弄得  我想弄个

网友:
你们都是怎么学的这么好,最好交流一下,俺现在拿着板子,就是看看,其他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虽然知道什么仁宝电路,但是就是不知从哪里开刀呀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名师出高徒啊。加油!

网友:
厉害啊,怎么学的呢?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呀,请问楼主的波波多少钱呢?啥牌子的呢?我也想整个,不知道啥牌子的好呀!碰到这种问题,我就是先刷后换,不行再来细查主板!

网友M:
貌似是安泰信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貌似是安泰信的吧

嗯,是的!

网友:
多少大元呀吗,你也没说,效果怎样呢?

网友:
技术不用说,刚刚的,码字的功力也深厚,不像有些帖子看的云里雾里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哦 比我会分析电路

网友:
图文并茂写的非常好思路清晰呀

网友:
掉件的原因找到了吗,应该是维修中人为的吧

网友:
讯维出来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
虽然还没遇到这个机子 但是还是顶下

网友(2015-05-20):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我看了十分钟。哇。太经典了。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也许只要几个月,,只要能认真学!

我们这些都没师傅教  都不知道自学 到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