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一下这屏拆过吗。

楼主(2013-01-10):
在TB买了一块二手双灯管19寸宽屏,用在一体机上。我说屏被拆过,卖家不承认,说就是这种设计。请大家帮看看。

请大家帮忙看看,我好TB申述,也不能任他指鹿为马。咱也不是不讲理的人,如果3分之一以上人说这屏没拆过,我也认了。
另外,这个屏接装在一体机里,灯管一亮就灭了,用通用点屏的高压试,灯管是亮的。卖家说是快递给弄坏了。大家评个理。
还有大家买屏时,卖家有要求验货时通电试吗。

网友:
快递一般放下就走,谁等你搞这些。
估计直接就是坏的,差评。

网友:
MD现在的快递是拿来都不叫你签字,直接放了走人。还会等你签收验货个毛。。。

网友:
肯定拆过的,哪有这样设计的

网友A:
tb买东西真的越来越没有保障了,实在要买找个信誉高些的吧,多少还有点心理安慰。

网友:
明显就是换过灯管的

网友:
如果能用就给他差评算了——,

网友:
这屏反正不是原厂原装货..奇美的面板.TPV组装的屏..买之前不知你有没询问清楚的..

网友B:
亮一下就灭 应该不是屏本身的问题,如果他坚持不给退就拆开看看到底灯管有没有换,我想换过的应该是可以看出来的。在给差评之前最好再和卖家沟通一下,毕竟给差评或者投诉他我们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实在不行再给差评吧。

网友C:
屏好使就行,你管他拆过不。人家能改就很牛逼了。你应该学习人家的技术

网友:
亮一下就灭是不是一体机高压板不好

网友:
应该是换过灯管的    灯管线怎么可能露在外面来了   上面组灯管线应该在屏电路板下面吧

网友:
灯管换过,屏呢就不知道了,哈哈

网友:
拆过的,没见过灯管线露外面的。
我觉得灯管可以点亮,但是装机亮一下就灭应该看看机器的高压板正常不……

网友D:
肯定是拆过的,就凭那条灯管线就可以和他理论了!

网友E:
这像易美逊用的屏,的确设计灯管走线露在外面的,我见过,不过你这屏有没修过就难说,照片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灯管线露在外面我还是第一次见,不过我认为如果换灯管的话,我也没必要把线露在外面,我认为你说得对,把线放在里面有多难,如果不是这样设计的话。

网友(点评):
20寸三星的宽屏上面的灯管线也是外露的 有什么好奇怪

网友:
仔细观察才看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亮一下就灭 应该不是屏本身的问题,如果他坚持不给退就拆开看看到底灯管有没有换,我想换过的应该是可以看出 ...

是这个情况,一共买了2块,另一块没问题,这块 我用灯管测试器测了,两根灯管电流不一样,一根灯管0.2A 一根是0.4A,我已经够克制的了,没有报卖家的ID。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屏好使就行,你管他拆过不。人家能改就很牛逼了。你应该学习人家的技术

关键是不好使,灯一亮就灭了,2条灯电流还不一致,0.2A 和0.4A,差的也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拆过的,就凭那条灯管线就可以和他理论了!

和他理论了,人家说就是这个设计,还振振有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像易美逊用的屏,的确设计灯管走线露在外面的,我见过,不过你这屏有没修过就难说,照片看的不是很清楚。

露外面的我也见过,但是不是这种走线法的,有固定的走线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tb买东西真的越来越没有保障了,实在要买找个信誉高些的吧,多少还有点心理安慰。

此人5颗蓝钻,店大欺客哦。

网友G:
按电流来看 0.2的那个管 挂了  会引起高压保护的     联系卖家退换货  不行在申诉

网友:
这个还要问吗,,,拆过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按电流来看 0.2的那个管 挂了  会引起高压保护的     联系卖家退换货  不行在申诉

一看就是高手,确实是0.2A的那根管子坏了。卖家一口咬死说是我验货时没有通电试。说是快递弄坏的。退货设置障碍,和我胡扯。

网友H:
肯定是被拆过的,你看灯管线就能看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肯定是被拆过的,你看灯管线就能看出来啊

关键是卖家死都不承认。

网友:
最好是协商一下给换货,一人一半邮费,实在是黑店就没办法,直接差评加投诉,一般的店铺都会给换不要差评的,关键是沟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看就是高手,确实是0.2A的那根管子坏了。卖家一口咬死说是我验货时没有通电试。说是快递弄坏的。退货 ...

那你可以淘宝申诉了,验货只是验外包装完好与否和屏幕碎没碎。      一般灯管不通电到若干时间 怎么可能会老化,快递还没这个NB和足够时间把灯管搞保护,   就已这个理由去淘宝交涉   理在不怕的     最坏结果顶多一个差评加自己换灯管而已

网友:
见过换过灯管后有这样的,一般工厂不可能这么搞的

网友:
屏拆过 一看就知道  哪有屏线  出来的  这不可能   一定拆过

网友:
双灯的灯管线也是卡在里面的

网友:
灯管线在外面的也是在屏电路下吧!哪有这样的,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绝对拆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了2块屏,另一块是好的,这块两根灯管电流不一致,0.2A和0.4A。

是灯管坏,正常 是 0。45 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不好使,灯一亮就灭了,2条灯电流还不一致,0.2A 和0.4A,差的也太大了。

正常 是 0.45 左右

网友:
应该是拆过的,和卖家商量吧,实在不行自己换灯管,给评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