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一体机郁闷 不通电

楼主(2013-01-10):
我接了几台这样的问题用电流表可以通电 用充电器就是没有反应,之前有加焊北桥好了一台。我想是哪里碰到还是什么,不通电什么会是北桥的原因,高手请透露一下谢谢。

网友:
刷下主板芯片就好了,

网友:
换个充电头子试试,先从容易的开始啊

网友:
HP有几款机子必须要用原装的适配器才能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