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芯片,用什么可以代换

楼主(2013-01-10):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是液晶屏上的,花屏,此芯片很烫,

网友:
不好意思,修练不够,这样我看不出来.

网友:
奇美 屏上的吧 好像是个稳压的吧 3.3的

网友:
稳压芯片。。。。

网友:
不知道换个1117上去行不行

网友:
看到两个11了,是不是1117?

网友:
是奇美屏的,比1117小,开机花屏很烫,不知道是不是它的原因,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特此向高人求助!!!!!
如果是它坏了,会不会造成花屏???

网友:
是奇美屏的,这个原件体积比1117小,开机很烫花屏,不知道是不是它造成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特此向高人求助!!!!!

网友A:
很烫估计是坏的 ,也可能是负载短路使它发热 。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烫估计是坏的 ,也可能是负载短路使它发热 。各电压是多少?

对地1脚0v 3脚是4.7v

网友B:
是奇美屏的,比1117小,开机花屏很烫,不知道是不是它的原因,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如果是它坏了,会不会造成花屏???对地1脚0v 3脚是4.7v
特此向高人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奇美屏的,比1117小,开机花屏很烫,不知道是不是它的原因,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如果是它坏了,会不会造 ...

如果是3.3V的稳压器,发热是正常的,一般是2脚输出。

网友:
加电后,左边第一脚没有电压,2、3脚为4.8v左右

网友:
换个1117上去看看吧

网友:
只拍个零件怎么看这个器件的作用啊,你应该拍大一点,看清了才知啊

网友:
应该是个三段稳压器,3脚输入,二脚输出,一脚接地或者调整脚,他发烫不一定是他坏啊,去掉他测2脚对地看短路不、、、

网友:
可能是个3.3v的三端吧!

网友:
22寸奇美屏,有图像不清晰,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609431&extra=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609431&extra=

网友:
22寸奇美屏 有图像 不清晰,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求助!!!

网友:
哦这个是三端压器 5V转2.5的 随便搞一个 只要有2.5V给屏主IC供电就行

网友:
稳压电源芯片!!!!!!

网友:
请问用什么可以代换呢?

网友:
这种管子技嘉板上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