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E不能装系统总是重启???

楼主(2013-01-10):
       有台华硕Z99E(英特尔集显的)驱动都以装完,系统装到安装程序时就自动重启,系统换了好多个版本 WIN7 正常安装的都试过不行,内存条 CPU 硬盘都换过还是一样,有那个高手知道这是什么问题不,在线等待!!!

网友:
SATA模式没设好

网友A:
那你设的什么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设的什么模式

里面就2个模式吧 都试了不行,这不是蓝屏呢

网友:
换下内存试试。

网友:
南桥 问题,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