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的VGA插头怎么拆啊

楼主(2013-01-10):
集成显卡的VGA插头被暴力拽坏,主板没问题,废旧主板上很多 ,就是拆不下来。
温度400  风速2  吹了2分钟都没融化。。。。很郁闷。。。。
谁搞过,支个招呗!!

网友A:
我这个不显示温度,2个指针都调到6,然后风枪吹,吸锡器吸就好了

网友B:
用锡炉拆撒。

网友C:
风枪用大口吹,吹久了自然会融,不可能不融的

网友:
终于搞下来  也换了一个新的上去了
温度435  风速 4
我先用烙铁加的锡
装好了 缺色,郁闷了
正在处理中

网友D:
取掉风嘴,风速8,温度480(都最高档),晃动风枪吹一会儿就可以取下来了。

网友:
吸锡器先打孔,然后用锡炉拆,很方便的。。 风枪吹久了容易内层断线

网友E:
用铬铁吸空两只固定脚就是两头比较大头的那个,然后就针脚用风枪吹呗! 这个不难吧! 以你的智慧现在就好当装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铬铁吸空两只固定脚就是两头比较大头的那个,然后就针脚用风枪吹呗! 这个不难吧! 以你的智慧现在就好 ...

已经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取掉风嘴,风速8,温度480(都最高档),晃动风枪吹一会儿就可以取下来了。

哦  那我再去拆一个试试  看教程上拆掉风嘴了,也没拆掉 最后还是装上风嘴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用大口吹,吹久了自然会融,不可能不融的

搞定了。。。只不过拆的时候吧附近的信号线吹断了两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锡炉拆撒。

没有那个玩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不显示温度,2个指针都调到6,然后风枪吹,吸锡器吸就好了

OK 了 搞定了

网友:
要是有锡炉就好了,不过可以用风枪吹,把嘴拿掉

网友:
风枪和风筒都可以的。

网友:
找胶布将周围元件贴住,搞点助焊剂上猛吹,不要心软,多吹一会还是很好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