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风枪吹,正反两面吹,至少比第一块好点了,谢谢大家批评

楼主(2013-01-10):
看了各位的回复,很受教育,下午继续吹。板子上还有两个显存,比GPU小很多,应该比较容易。吸取教训,这次我正反两面吹,因为是显卡,反过来很快,所以还是一把风枪,去掉风嘴,风量6热量6。正反吹了几次,每次10秒,然后对准芯片吹,结果不到2分钟,旁边一推就下来了!

网友(点评):
建议用电炉子什么的在下边预热,之后用风枪在上边吹,这样速度、效果好点。

网友:
你小子很有长进啊

网友:
没BGA吗 要这样玩

网友:
真不错啊,这次是好的。。。

网友:
我换显存根本就不用两面吹,850风枪去风嘴,350度  4档风 加BGA焊膏手边摇边吹吹几分钟显存就下来了。不用两面吹,包括笔记本上的板载内存颗粒我也是这样换的。

网友:
我吹了好几次一直没有成功,掉点很多,楼主功力挺深

网友:
继续加油  刚用单风枪做了个桥 重植又成功  觉得用风枪做0.6以上的锡球 GPU 显存 南桥成功率蛮大的 不过北桥没有成功过 感觉0.6以下的很难用风枪掌控

网友:
比上午强多了,继续努力吧,兄弟

网友:
一个芯片你们都吹几分钟,你们不怕把芯片吹爆啊。630的显卡植球,我用风枪吹,都不敢超过20秒。

网友:
显存植株的方法教教,我有时吹着吹着就飞球了,要嘛爆球

网友:
强强,你好暴力呀,勇敢呀

网友:
我吹北桥。吹了十来分钟都没有吹下来。晕,没心情再吹。

网友:
楼主应该换点BGA焊膏,普通焊膏吹BGA芯片就是麻烦些。

网友:
还是弄个机器吧,这样折腾不起哟

网友:
没掉点算你运气好了,这种受热不均匀很容易坏的

网友:
吹呀吹,让这风,抹干眼眸里亮晶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