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代换358M-A

楼主(2013-01-10):
  一块NF325-A7型号主板,测得桥供电芯片无输出电压,测得是一个358M-A的小八脚控制其G极电压,在咱网站上找的代换可以用LM358替换,可是换上后第一次掉电但看到有跑码的,以为会再次启动(检测内存),可是没反应,后点起,可是不跑码了,测得电压没有,故障依旧,又换一个点着MOS管开的机,电压由高到低,最后无电压,这俩个芯片代换是需要什么条件吗?还是说其他地方有毛病,从哪下手啊?

补充内容 (2013-1-11 10:48):
现已解决,小八脚给两个供电的MOS管代换掉了原件61A3代换06N03,周边电容也都换了遍,再次启动电压无跳变,接上显示器显了

网友:
光换不行的。
你画个简图,拍个照,写上电压值吧

网友:
LM358不是双运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