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悍马HI06反复上电,偶尔能开机。

楼主(2013-01-10):
捷波悍马HI06反复上电,偶尔能开机。H55芯片,供电正常 ,新构架无头绪,习惯性的刷了个bios还是不行。后来问捷波技术得出。删除:E03ODH560GFU-F/ C85, C113,C114,C115,更改为E03ODH820HFU-F/ C85, C113,C114,C115   也就是图片那4个换了电解电容的位置。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换了那四个啊

网友:
电容标号中,容量是多少啊。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厉害直接问厂家了  怎么联系到的

网友:
看不懂,把560UF的电容换成820UF的?

网友:
楼主说详细点,小弟不明白

网友:
那你修好了么,,楼主,我修过INTEL单桥的板子,是加焊桥好的

网友:
不是很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
居然是电容内压不够....他们一说就知道..是那几个..我肯定是..厂家落的料不够的..问题..应该是通病..

网友A:
楼主说的意思是  说厂家让他把那四颗 560的电容换成  820 的哟!应该是 4V 560吧? 图中明显于其它固态不同的四个   希望回复让我自己留下印像以后遇到不会杀板!

网友:
厂家这么高?直接指出,也够郁闷的,LZ应该就是换了4个电解电容就解决了。希望到时碰到有印像!

网友:
我觉得是捷波通病就打厂家售后电话了,捷波售后技术挺好的。立马给出处理办法。换上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意思是  说厂家让他把那四颗 560的电容换成  820 的哟!应该是 4V 560吧? 图 ...

额,我换了6.3v1000uf的。

网友:
~有块七彩虹H55的板子也是反复上电,把CPU供电的固态电容都换成电解电容的也不行。

网友:
    2楼的朋友,看图说话。红线内框的电解电容就是楼主更换后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