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导:TCL液晶显示器,通电白屏,三极管问题

楼主(2013-01-10):
外置12V 5A电源,用万用表量过,输出12V、5V电压正常。
仔细发现一处位于VGA插口旁的三极管出了问题,求解,可否拆除或短路或不用,新手不知道哪有卖的配件。
这个三极管标有 12B52  或12852字样,其中52是竖着的。

网友:
拆个旧的换上就好了

网友:
直接飞个5V到屏供电上就OK

网友:
多积累点料板吧,,在料板上同样作用的管,换上就行。

网友:
不建议飞5V到屏供电,其实坏主板有相同型号或功能的管子,找个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料板上找个差不多的换上就行,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可以直接连上B E

网友:
是要多积累料板啊

网友:
最好不直接连,你直接连上可能会显示,但会有些其它问题,比如灯管不能关闭等

网友:
买一些料板吧,找管子比较麻烦啊

网友:
主要看那个管子是什么沟做,找个别的直接代换

网友:
不是三极管,是场管,最简单的方法就是GD极连线

网友:
装个旧的就行了,废板上有的是

网友:
我直接短掉  省点脑子   由他去

网友:
不建议直接连 否则到时候烧的就不之是三级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