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上安泰信850B 气泵声音大了想这么干不知怎么样

楼主(2013-01-10):
手头上安泰信850B 气泵声音大了想这么干不知怎么样

换850D的气泵 不知道怎么样 据说进口的 谁知道啊
价格不贵不到60

网友:
如果声音特别大, 你需要考虑一下运输时固定气泵的大螺丝是否已经拆掉,这个底部的大螺丝使用时必须拆掉的。

网友:
假的,买到山寨货了,声音大很正常

网友:
这个声音大 也就是这个型号的正常大小
不知道换成850D的进口气泵会不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