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一闪就黑屏

楼主(2013-01-10):
  注意;已经确定主机没问题          开了主机之后显示器一闪就黑屏 再拨了电源线再擦上又亮下再黑屏??、求解??

网友:
明显显示器问题嘛

网友:
明显是显示器高压板问题,拆下来看看有没有电容或元器件损坏的,实在不行,改个高压板就行!

网友:
这种问题我认为好修,一般看看电源板有没有故障,没事的话看高压板,换高压,。

网友:
这种会不会是灯管?

网友:
一般都是高压,先改高压看看

网友:
论坛›综合事务版›招聘求职›联想显示器一闪就黑屏

网友:
看看是不是灯管坏掉了,修过两个这样的的显示器,都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嗯。看看黑屏后灯是灭是绿。就可以判断,灯绿是高压和灯管。灯灭是电源。

网友:
联想 差不多都是 灯管的事

网友:
联想只要超保都出问题,我修的最多的也是联想

网友:
先测下灯管,灯管OK就是高压保护了,一般就这二个问题,要不就换灯管,要不就高压

网友:
我碰到一台笔记本也是之问题,换了高压板没用,明天拆灯管

网友:
先看看电源部分有没有起包的电容,起包了,也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电源部分是否有电容鼓包,在外接灯管试试,在电容未鼓包,外接灯管正常的情况下就为灯管问题,带电容为鼓包外接灯管会灭的情况下就为高压部分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