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0):
昂达A78GT跑码d0,每次短一下CMOS跳线能开机,之后重启或断电再开机都跑码d0,再短一下CMOS跳线又能点亮,这个故障是南桥引起的吗?期待高手们指教
重启

网友:
可以刷下BIOS程序试试,这块BIOS程序坏的有点多。如果你有编程器的话,没得编程器可以点亮进DOS刷。

网友:
重刷一下BIOS试试啊。。。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是桥的问题 ,建议加焊下南桥

网友:
BIOS的事;我遇到好多了饿

网友:
我没专业刷BIOS的工具耶,还有什么办法刷教我一下,谢谢

网友:
断电不保存先刷BIOS 不行干桥

网友:
yes 刷bios 不行就干南

网友:
放一下电,如果不行就干桥

网友(2013-02-24):
我的是跑D2,刷BIOS,正常

网友:
谢谢各位回答,我已经放弃了,刷了BIOS没有解决问题,后面CPU电源芯片也短路烧了,现在这板子不要了,以后拆元件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