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610C 无待机,电源板的故障,帮忙解决下

楼主(2013-01-10):
如题
这个是插在上面的电源板, 是2个供电芯片  1632  1715
如果电压 14V 是能开机的,如果 18.5 就开不了
18.5的时候
1632 的 28脚 ON5  21脚 VL     22脚V+  23脚 SHDN   都有电压
待机电压 0.032 这个时候查  3V 5V 都没有发出  7脚 ON3  没有电压 9脚 REF没有电压
如果14.V的时候 待机电压到了 0.170
查 1632 的所有脚位都正常。
求解啊,太被催了这
电容都换了个遍 。MOS管也全换了 芯片也全换了。。。 这T妹的是神马情况啊 。
有时候加热一下 能用 关机过一会又被催。

网友:
这么冷的天 在办公室干等1个小时  以为有什么好答复呢 ,木有啊 ,伤心了 ,
下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