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开机不定时的掉电重启

楼主(2013-01-10):
HP DV4开机能显示,就是不定时的掉电重启,,,裸机也是,,,,有没有人知道什么问题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温度高?

网友:
温度都正常啊。。散热片都装好的,,就是显卡被加过了,,

网友:
你加焊一下显卡 试试啊 有可能原来显卡问题哦

网友:
回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很不定时的,散热片什么的都弄好了!还是掉电!期待解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