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做系统之后开不开机

楼主(2013-01-10):
今天有个老客户那个HP4411S叫我帮他做系统 他说他做系统一打无线网卡驱动就死机 我看这款机子散热性差就清了下灰尘 然后做了一个XP 蓝屏 就装W7 前面装好好的在装驱动那一刻突然黑屏了 一开始我以为是打显卡驱动过来好久发现不对强行关机 结果就这么开不开机了 回来开机 开机电流到0.85左右USB口旁边指示灯黄灯一直闪  各位帮我分析分析是什么问题  小弟认为是BIOS坏了  可是找不到

网友:
U没有转好吧?

网友:
黄灯闪。。应该还有键盘灯也闪吧??这个问题有点多  cpu 北桥 bios 都有可能

网友:
楼主中招了,很多发热大的机器芯片已经频临虚焊的边缘了,做系统的时候发热是最大的,同时你清灰的时候动着散热片就更容易导致虚焊,很多朋友清灰后不亮机基本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
今天刚修了一个4411S,无显示,电流0.9.误以为显卡,做过之后还是不行,测没内存时钟,PM45的桥,换了个好了~

网友:
好了   花了5元在淘宝上买了一个BIOS刷上去就好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4411S 的,电流到了1.12了。CPU 过了,可是就是不显示。用风枪加热一下,就好了可以显了。SB重新做了一个,故障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