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SV机子问题

楼主(2013-01-10):
华硕K42S开机重起三次再显示,显示花屏问题,外接CRT正常,BIOS刷过,显卡加焊过,供电都正常,这种机没电路,没图纸。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显卡换了么?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不是不是这个机子,好像是显存的问题。比较麻烦  期待

网友:
这个情况 显卡几率高点 不排除其他问题  CPU 是英特尔的还是AMD的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不排除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