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0 装不上系统 寻求建议

楼主(2013-01-10):
    接到一台HP 510  拿来是大短。心里暗喜,一般大短机器比较容易。一查是CPU 旁边一8脚管子,换了OK   不短了。接下来就是遇到头疼的事情了。装机 开始是不能引导系统,借助U盘 ,可以引导,到滚动条前一步就不行了,只有左上角光标在闪个不停。  换硬盘,装系统好慢,到滚动条就不动了。也没死机!!

   所以还是查主板,换南桥,无果!CPU 旁边的电感电容也换的差不多。(有一个进水的料板)  高手出来指点下!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A:
一般就是南桥啊,不行你就把网卡屏蔽了再做。

网友:
你意思把网卡取掉  再做? 这有何区别,小弟新手,请教!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不过是X61的明天换南桥看看,最近的机器问题真奇怪

网友:
换给U试一试

网友:
换过CPU   不瞒你说 也加焊过北桥。实在是没办法了!

网友:
我还有一台方正 Q220 一体机  死活装不了系统。 BIOS刷了,南桥换了 。安装版也试过了都不行!

网友:
BIOS 也刷了! 硬盘接口的供电都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是南桥啊,不行你就把网卡屏蔽了再做。

请问下怎么屏蔽网卡? 还有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怎么屏蔽网卡? 还有有什么区别吗?

在STAUP里面有个网卡的开关,你把网卡屏蔽了试下,以前遇到过,你再摸摸网卡烫不,不烫的话屏蔽了就没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STAUP里面有个网卡的开关,你把网卡屏蔽了试下,以前遇到过,你再摸摸网卡烫不,不烫的话屏蔽了就没事
...

还是不行! 网卡不发烫!

网友:
路过的麻烦指点下哦! 再不行就只能换主板了!  这个问题换主板,难受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行! 网卡不发烫!

不行就换板子吧。又不值个钱,现在的旧板子都不值钱。自己看吧,何必费这脑残,请求请求客户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换板子吧。又不值个钱,现在的旧板子都不值钱。自己看吧,何必费这脑残,请求请求客户就OK了。

脑筋。。。。打错字了,丢人丢大发了。

网友C:
问题 解决没  这个内存供电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 解决没  这个内存供电容易出问题

还没哦。这个跟内存供电有关? 那等会查查看

网友:
都正常的呀!还没解决!如果还有招的大侠们 记得留言指教哦!

网友D:
CPU供电上官如果烧了的话芯片一般也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上官如果烧了的话芯片一般也会出问题

嗯 大短就是烧的CPU 上管  换了就好了!就是装不进系统。也重新换了这个上管! 可是还是一样。郁闷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