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信步A78主板跑B4,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3-01-10):
各大供电正常,有时钟,有复位,NV芯片组!                                                                                              开机出B4!                                        测32.768晶振电压第一只有0.45V!             第二只有0.19V!
两脚对地有685左右!两电容也换过但电压也是一样,偏低!正常为1-1.6V,用好的一样的板也是在这个范围!晶振两脚直进南桥,3VSB正常,跳线也正常,BLOS也弄过,大家看看,有没有可能不用弄桥,会不会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A:
用手大力压一下桥,看有没有反映

网友B:
這個應該是d4才對吧!檢查一下內存供電

网友C:
这不是d4吗  你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换根内存试试,最后换个CPU试试,因为AMD的U管理内存

网友D:
A78是AMD的芯片组,32.768     0。1到0.5V,有什么问题?

网友:
貌似我看见的好像是D4吧,,,,,,怎么会是B4你的诊断卡是不是坏了????BGA没有吗,楼主,直接干北桥吧,,,,,,,好像不过内存,如果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满足的话,,,干北桥

网友:
靠...D4 是内存....你搞什么啊..这样都不会看..测精振有毛用..都不关事..

网友E:
哥 这是AMD呀 哥!是不是叫他先换个U试试......

网友F:
分明就是过不了内存,还去搞什么晶振,直接检内存供电,跟北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哥 这是AMD呀 哥!是不是叫他先换个U试试......

档内存连搞电脑维护的都知道换U,,他是迅维的学员,,我想他应该是第一时间,就还U了吧,,我知道AMD平台,CPU内存集成内存控制器,CPU坏也会档内存,你着急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档内存连搞电脑维护的都知道换U,,他是迅维的学员,,我想他应该是第一时间,就还U了吧,,我知道AMD平台 ...

我用的疑问句 你怎么用质问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疑问句 你怎么用质问句

  开玩笑的,不要生气,,嘻嘻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开玩笑的,不要生气,,嘻嘻

哎呀你妹!  困死了!  以后请多指教  加好友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哎呀你妹!  困死了!  以后请多指教  加好友哟!

恩,去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大力压一下桥,看有没有反映

也压过桥和CPU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應該是d4才對吧!檢查一下內存供電

内存供电1.8V,SPD有3.3V,VTT有0.95V,每个电阻对地都是250,系统管理总路线3.3V,可内存没有时钟,是不是不上内存没有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d4吗  你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换根内存试试,最后换个CPU试试,因为AMD的U管理内存

内存条件都有,只是时钟不知是不是测不到的,内存上万用表测时钟为0V,CPU、内存都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A78是AMD的芯片组,32.768     0。1到0.5V,有什么问题?

在同一个型号的主板上好的为1V-1.6V,这板是NV芯片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分明就是过不了内存,还去搞什么晶振,直接检内存供电,跟北桥

可内存条件都正常呀,全板就晶振不正常!

网友:
确定内存没问题
直接北桥 吧 ! 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