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30加焊显卡后 开机掉电 郁闷极了!~!

楼主(2013-01-10):
这台D630放店里有几天了,今天顾客让修,我拆机看了是改良的G86-631的啊,散热片堵死了 怪不得又虚焊,机器故障是内屏不显示 外接花屏,上BGA吧 心里还很高兴呢,哈哈 完事装机试一下吧 电流到0.8A左右挺住了 等4秒左右就掉电了,难道是内存不过?换了内存 而且正反面两的内存槽都试了 ,怎么会掉电呢?? 就加焊了一下啊!!而且过程很完美啊 没有一点失误呀!
  唉 植球吧 不到一个小时就植好了 哈哈,上电 尼玛还是老毛病 !
  上论坛查查这种故障,好几个人跟我情况差不多 说北桥虚焊的原因, 干! 300度才化(我们这气温零下10度),完事还是老毛病,桑心啊!!
  再查查论坛又有人说电感虚焊,我补!! 还是老毛病掉电  靠!
  量了CPU供电 显卡供电都正常,显卡也不短路,我准备明天把我前几天修的那台开机花屏D630的旧显卡换上 是G86-630的 我想换上试试还掉电不掉, 大家有什么好招吗??我怕明天把630换上还是掉电啊!! 呜呜 想哭都哭不出来了

网友:
我记得以前碰见过,后来使劲反复拆装CPU,就好了。

网友:
那你显卡是否换了呢 试了没?不过你也够倒霉的哦

网友:
加焊完显卡,用洗板水好好洗一洗,我遇到过,多洗洗就好啦

网友A:
注意下温控,说不定有思路

我还真的查了温控 都正常 还是掉电~

网友:
我是新手,不过楼主也真是倒霉,留下关心再走吧!

网友:
有没有拆下显卡试主板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不过是1420的  加完显卡亮了 装机发现开机掉电 又拆发现好了 装一半点又不行。后来全拆 发现有时可以开有时掉电。。更郁闷的是最后没修好(后来弄北桥了  由于当时没bga用的白光大风枪。板子变形。最后没修好)

网友B:
明显不会理论只会瞎搞,对不起迅维的勋章。

你很会搞吗

网友:
第一次焊接的时候是不是没有焊接好啊 铝箔纸弄好了吗 还有冬天静电很厉害 之前吃过亏 北桥给电坏了

网友:
肯定是显卡搞坏了,干显卡后开机掉电,显卡的核心供电量了吗,这种温度肯定会短路的。不用考虑。换片显卡吧。这片631肯定挂了!

网友(点评):
上面不是说了吗 CPU和显卡供电都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不会理论只会瞎搞,对不起迅维的勋章。

哥  人家原来外接花屏的,现在加焊一下掉电 供电正常 你说是哪的事儿?理论?没有示波器,而且就算有图纸有示波器 你准备找个元件找半天量一下 再找半天再量一下?完事量一下午弄出来一个主板?有时候量一下午还弄不出来一个? 你有高招?你直说OK ?

网友:
300度温度高了吧?楼主还是检查显卡背面有没有掉件,最怕就是小元件变值,那就搞死人了

网友C:
CPU座的问题 唉  走了多少弯路?  我也真够点背的!!!

网友D:
此机焊显卡掉电我也遇到过,第一是显卡短路了,但是你换了630也掉的话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那就注一下CPU这块了,没有打好,或者是在焊显卡的过程中用大多的助焊膏,助焊膏到CPU里面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机焊显卡掉电我也遇到过,第一是显卡短路了,但是你换了630也掉的话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那就注一下CPU这 ...

我加焊的过程很完美 非常小心翼翼,不会出错的,而且重值也不行 换了630也不行 差点郁闷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下温控,说不定有思路

摘了温控IC,看还掉不掉,我修过这台笔记本,换了个631的显卡,但是开机显示几秒钟就掉电,最后我摘了温控芯片才不掉

网友:
还是找一找,查一查显卡背面BGA时,是不是有小元件变质了。这样的问题,会搞死人的。我遇到二次了,差一点就放弃了。最后没有事时量到的。

网友:
我有一台装机也这样   最后把无线网卡开关清洗一遍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座的问题 唉  走了多少弯路?  我也真够点背的!!!

CPU座换了一个吗?

网友:
换个显卡吧 你吹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