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8500GT显卡电容爆浆

楼主(2013-01-10):
时间太久?长期受热?

网友:
太惨了,换电容候能用吗。

网友:
换掉再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
电容耐压6.3偏低!!!

网友:
爆电容而已,换上就好了。

网友:
假的固态电容,用久温度过高了就这样

网友:
不会吧  换上电容可以用吗?

网友:
换了电容就可以用了

网友:
看到基本全爆了,呵呵

网友:
是不是电压高了 爆了

网友:
固态电容怎么还会爆呢?

网友:
果断先换!  一般是 伤不到芯片的!!

网友:
果断换之!

网友:
换了电容,再打下阻值看有没有短路后再上电!

网友:
这个散热片也应该换掉,但不换也能用,换过电容就不再容易坏了。换上个带风扇的会更好。

网友:
假固态电容,其实就是普通的电解电容,就是外形仿造的,换成普通电解电容就行

网友:
换了说不定没有显示了,碰到过

网友:
全换了吧   假固而已  爆了也不稀奇     建议换 10V 1500u 以上的

网友A:
这么多老电器啊,收音机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老电器啊,收音机多吗.
原来100多台现在还有30多台。哈哈

网友:
这个电容 会自己就爆 我一块显卡放在架子上 一天突然从我旁边传来巨响 像火炮一样!吓的哥马上去WC尿尿 我还以为是我这里220V打火呢!过了几天翻出显卡看见原来好好的电容 爆了 才知道是它吓了哥

网友:
以前,修音响时候换滤波电容(新的),插电直接爆了。现在电子市场假货太多!

网友:
批量买些假的电容,过年不用买炮了

网友:
爆容不是常见的问题吗? 你们怎么确定真假固态的?

网友(2013-02-12):
真的固态电容,顶部是平的,没有防爆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