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投影机主板烧毁,通电无任何显示

楼主(2013-01-10):
小弟的不慎带电拔插显示器的电源插座,不幸跳闸,结果将显卡的VGA烧毁,接的显示器却倒是好好的,一点事情都没有。但接在显卡HDMI口上的投影机就悲剧了,投影机主板烧毁,更加悲剧的是这个机子早已经停产,打电话询问投影机售后和卖家售后都说没有办法。在X宝上找了一个北京的修的,投影从南到北辗转反复五六千公里,最后还是修不好,唯一的出路只有换板子,但悲剧的是,用尽所有的搜索竟然是找不到一块板子或者是可以利用的旧机。

投影的型号是,爱琪的1500T。

故障现象:开机通电无任何动静,即无电源指示灯,无灯泡指示灯。遂查开关电源,结果开关电源是能够输出6V和13.5V的正常电压。仔细观察主板,用hdmi线连接的DVI口,接口板上四颗很小的8脚的元件已经烧毁,是什么元件我也不知道,型号的开头是FL,不知是什么类型的元件!
对于这种主板烧毁的,我想会不会是它的cpu处理电路烧毁掉,导致投影不能开机。它的cpu是PW365-10UL,是一块类似南北桥BGA的封装芯片,这种元件网上倒是有得卖的,不知道换个同型号的cpu会不会使主板起死回生。不过就算可以换,我们这里的小地方,也没有人会做BGA,不知道坛中的高手,谁人是会换?

网友:
你最好多在淘宝上问问有没有卖板子的,如果实在没有的话,那还真不好办,听你说的不像是CPU坏,应该是接口电路部分的问题,那两个八脚芯片既然以明显烧毁,不知道是什么芯片,也应拿到在测啊,芯片型号能看的清吗?查PDF啊。其实真正修投影主板的人不多,投影主要是换灯泡,镜片,修点灯板和电源部分的,

网友: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具体哪里坏我就不知道 。那个所谓的八芯片,其实不是芯片,是和主板上的排阻和贴片电容样子差不多的元件,主板上标识的型号是以FL开头,估计应该是电感类元件吧!这种机子没有图纸我也不会弄,虽然会点,但是是三脚猫功夫,皮毛而已,根本谈不上分析电路什么的,要是有换的就好办了,可惜就是没有啊!

网友:
好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