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超超级小的电容、电阻有法子焊接吗?

楼主(2013-01-10):
今天联系热风枪,吹显卡GPU时不小心把上面十几颗超超级小的电容吹没了,找也找不到了。应该都知道那东西有多小吧,毫米形容它都嫌大啊。
忽然想,如果这东西坏了,有法子测量吗?或者有法子拆装吗?比镊子尖尖还细小啊!看看都得斗鸡眼,放大镜都不好使。难道得用电子显微镜?

(刚才在迅维网的店铺里转,还真发现个电子显微镜,不知道能不能用来辅助焊接)

补充内容 (2013-2-28 21:25):
今天焊0402电阻又失手了。风枪调到最小风,也能把电阻吹跑。用镊子按力度不好掌握,劲儿小了吹跑,力度大了稍一动,那小东西就不知道蹦哪里去了。用烙铁,老是处理不好焊盘,锡上多了电阻放不平,少了焊不上。

补充内容 (2013-2-28 21:26):
找到一个视频,大家看看,反正我得好好学。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wMDQyODIw.html

补充内容 (2013-2-28 21:27):
主要的是实际情况下,焊接的位置往往周围都有其他元件,比如有插槽、电容,风枪和烙铁都不好下手

网友(点评):
电容就不用装了吧,反正都修成那样了,将就着用呗

网友:
我是两端上点点焊锡,刷点焊膏,用镊子夹着用风枪吹上去的。显卡核心上的那些

网友:
测量的话夹两端焊工的话就练吧,先焊一边就焊另一边磨吧,熟了就会了

网友A:
我找到一个,镊子能加住就很不错了,要对准位置,上锡?太难了!

网友:
那东西 太小了 不好 “惹”

网友:
用镊子夹着用风枪吹上去

网友:
镊子夹住烙铁先点上一边 在按住点另一边

网友:
你们都是牛人,我试一试

网友B:
上次给一主板换SATA接口,结果一不小心把一个小贴片吹飞了,也没找着,后来对着下面那个补了一颗.
还好功能一切正常

网友:
建议楼主直接换板好了  搞成这样了没必要再搞了

网友:
超小的电容焊接确实很让人头疼,我都是借助放大镜,不小心就吹跑了。

网友:
大一些的贴片元件可以用镊子夹住,用烙铁先焊一头再焊另一头,太小的贴片元件我的经验是用风枪吹焊,焊锡膏上一点点,不要太多,太多容易吹跑位。吹的时候也要掌握好,风嘴垂直由远到近,防止吹跑元件。至于是否用放大镜,那就要根据个人的眼力的,眼力好的不用,眼力不好的,还是用的好。

网友:
放大镜+镊子+热风枪

网友:
我想说的是镊子不要买两块钱一把的,,,整套超硬度的镊子,估计十块就可以买到一把,,,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一个,镊子能加住就很不错了,要对准位置,上锡?太难了!

你的镊子不行   要特别尖的那种种。1

网友:
的确,通过几天的实验,发觉一定要有把好镊子,同时好焊膏很有效,焊锡一定要少。不知道总结的对不对。

另外我是个大近视眼,戴着眼镜看小东西很难受,摘了眼镜很清楚但是就是得里的特别近,还是有点别扭。

网友(2013-02-13):
用旋转风8205的风枪就不会吹跑小零件了,气泵式风量一定要小点。

网友C:
处理好要焊的地方,放上贴片,是否夹或用小起子压住自己定,看手边用什么,只要压住就行,先焊一边,焊另一边依然不可松压,以防热量传递先焊的地方脱落。焊小玩艺,工具为主,看不了,用一钟表放大镜夹在眼镜框架上看焊点,取材容易,比手持放大镜更方便。烙铁头尖小而细,外带电容表,电阻表,电感表,现在的小东西不标记的多了,要想确定好坏,只有工具升级。能在线的在线测,不能确定的再松下一端测。

网友:
的确,尤其是黑色的小贴片,没有图纸,都不知道是电阻还是电感。阻止更是无从知道

网友:
气泵式风量一定要小点

网友:
恩恩、、、说的很对。。一般常见的方法就是用镊子夹着用风枪吹上去。。。。至于放大镜。。。貌似没有必要吧。。。还不够麻烦

网友:
一个风枪,一把镊子,和吹风都能搞定,主要是细心

网友:
去修修iphone的主板你就知道什么叫小了,这个算什么小。

网友:
一把好镊子非常重要,太小一旦不小心,很容易飞跑了.

网友:
小贴片,电感电阻不好分,电容容量不好测,以后维修越来越难了。

网友:
风枪也有缺点,比如周围有接口或电容,那些东西都是塑料皮,热风一过就化了。
或者旁边有小贴片,镊子夹住的没跑,旁边的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处理好要焊的地方,放上贴片,是否夹或用小起子压住自己定,看手边用什么,只要压住就行,先焊一边,焊另一 ...

首先,处理焊盘是指刮干净了还是上好焊锡?我看没装芯片的位置,人家上好的焊锡饱满光滑,但自己弄不好。
第二,焊接时如果不夹住或按住,0402就会粘在烙铁头上,好像烙铁比焊盘更粘。
第三,焊膏是好东西,但是小贴片泡在里面会不会受腐蚀?
第四,我的烙铁头总是有点脏东西,上好的焊锡稍过一会儿好像就会产生一层脏皮,焊接时老捣乱

网友(点评):
现在最小的是01005的型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给一主板换SATA接口,结果一不小心把一个小贴片吹飞了,也没找着,后来对着下面那个补了一颗.
还好功能一 ...

我知道这行手哆嗦可不行,初学乍练那。

主板显卡旁路上的贴片电容缺一个可能不要紧

网友(2013-03-20):
吹板如果有小电容在旁边,就要加大热度,减小风速,以保证不吹飞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