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2-MX无总线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3-01-10):
如题,华硕P5VD2-MX,通电测试发现复位无,测供电发现无总线供电。
此板为威盛芯片组,
翻看点位图,总线供电由一场管产生,如图:
测此场管的D极有1.5V电压,测S极无VTT电压,测G极无控制电压,
G极来源,发现连接着一个六脚IC5脚,点位图如下:
实物图如下:
根据资料,查的此IC实名为RT9194,其电路原理图如下:
这是一个VTT产生的电路,其原理一看就知道。
测此IC的一脚,有1.5V电压,测其6vcc也有12V,但是5脚没有驱动电压,十有八九是这个IC损坏了。但是由于此IC比较特殊,找不到料件。无法更换。
最后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手动加入一个产生1.2V电压的电路,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一个1117adj来产生。改好后发现1117发热严重,很不稳定,应该是电流跟不上。
后来又想了一下,决定用LM358+MOS的方式提供一个1.2VVTT,如图所示:
经过此改装以后,发现可以正常跑码了,摸场管没有发热,进系统拷机半小时发现无异样。
所以算成功修复了。
2013.01.09

网友:
不错,楼主技术很好,但是外观有点难交货吧?

网友(点评):
呵呵,我修的基本上都是整台的和机箱一起的,交货没问题的。

网友:
嗯 ,外观再改装一下,美观一点更好

网友:
这个好玩,没有炮,没有枪咱们自己做

网友:
那个分压的是什么东西?是软件吗?

网友(点评):
是软件啊,置顶帖子里好像有下载的。

网友:
电路改动不小啊,不知道会不会稳定?

网友A:
应该稳定的,VTT电压由1.5v的桥供电转换而来,而且你看那个6脚IC的EN信号就是由1.5V桥供电开启的,时序也差不远,况且VIA芯片组时序应该不像NV那样有严格的步骤。测试过可以正常开关机,拷机以后交付。暂且算它稳定吧,要是不稳定到时返回来我再通知一声吧。

电路也没什么改动啊,只是把那个控制VTT的6脚IC拆了,加入一个电压控制电路而已。

网友:
楼主不会想做线路级维修工程师吧,

网友:
LZ技术很佩服,而且线跳得很NB,哈哈!

网友:
真是北桥级的人物啊。。想问下。直接从CPU的供电飞个1.5V当总线供电不行么

网友(点评):
VIA芯片组,要先有总线供电,才会有CPU供电。

网友:
好像修得好复杂

网友:
改的不错。以后有自己可能用的上。求教VTT改2.5 是不是能输出2.5

网友(点评):
主要看参考电压是多少,你设置参考电压是2.5V就输出2.5V,只要场管D极电压大于2.5V就可以输出2.5V。

网友:
水平没得说 就是自己改不了 但可以参考下

网友:
太强悍了,这电路基础,还有修不好的板吗了?

网友:
坚持不懈++++

网友:
这个还真有点意思哦,弄2个电阻分压,出1.2参考,进而出1.2VTT

网友:
楼主 很犀利这样都行

网友:
学习了   牛~~~~~~~~~

懒神之匕 -2 严禁灌水

网友:
技术高 思路清 线真粗

网友:
请教一下六脚IC的实名是如何查得的。谢谢!

网友:
哥  太牛B了      向你投去崇拜的目光!

网友:
楼主啊,认识下吧,这电路基础,非比寻常啊,认识下吧,扣扣438523567,想跟你借两招,呵呵。

网友:
这个真心强大,不过我估计永远学不会了.

网友:
楼主你真的很给力,我也这样干过,呵呵呵

网友:
理论老好。

网友:
楼主是新手学习的榜样。努力中……

网友:
我去 这都行 。我看到这样的板子直接就PASS了

网友:
稳定性好么这样

网友:
楼主太牛了, 这么改线我真是想都不敢想啊

网友:
这个外观也应该修整修整啊!呵呵

网友B:
台式机很多电路本来就是用LZ改线这种方式来输出各级电压的。LZ知识灵活应用,厉害,想请教下谁知道,这种方式能够输出多少A电流,稳定,切不发烫?

网友:
光纤坏了,完全看不到图,纠结啊

网友(2013-02-28):
值得认真学习

网友C:
358 的6脚到输出是不是还需要加一个电阻,作为反馈电阻呢?

网友(2014-12-15):
引用 网友A:
应该稳定的,VTT电压由1.5v的桥供电转换而来,而且你看那个6脚IC的EN信号就是由1.5V桥供电开启的,时序也 ...

RT9194芯片查了PDF图纸资料其实本身内部也是电压比较器加MOS管驱动工作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358 的6脚到输出是不是还需要加一个电阻,作为反馈电阻呢?

LM358芯片6脚在这里是个负向电压输入端,这个引脚在LM358芯片有些应用电路中也是有连接分压反馈电阻到驱动MOS管S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很多电路本来就是用LZ改线这种方式来输出各级电压的。LZ知识灵活应用,厉害,想请教下谁知道,这种方 ...

电压比较器一般是输出开漏电流,且这个电流本身工作值比较小与PWM芯片工作产生的脉冲电流不同。

网友:
楼主牛啊,自己动手改电路

网友:
决对的牛B之作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能够变通供电线路!但是外观应该修饰点吧?

网友:
拜读。拜读。愿高手附体

网友:
楼主好样的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