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 HD5750 恒金 1G/D5.

楼主(2013-01-10):
迪兰恒进 HD5750 恒金 1G/D5.

这卡GPU和显存供电都是又6PIN提供的.

PCI-E供电短路.我用最2b的方法.拆了供电一路的东西.

结果我拆错了却猜对了.一路东西拆完还是短路.

我已经拆了08门和BIOS的VCC线路.

请问下在这个卡上.

这个卡上PCI-E供电大概是给哪些地方供电的.

大的小的隐藏型的都说下.

麻烦高手帮下忙 我现在已经不会修显卡了 - -//

网友(点评):
12V BUS 主要供给5V ,无其他了

网友:
直接断开电感,看那边短路就往那边接对应的电压烧不就出来了,发烫的肯定是有问题的,对付短路,这个方法可是屡试不爽啊!

网友A:
gpu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

网友B:
应该不会直接供电的,短路可能电容挂了  怀疑显卡芯片有BGA可以拆下。

网友C:
GPU和显存供电都是由6PIN提供的.哪来的电感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直接供电的,短路可能电容挂了  怀疑显卡芯片有BGA可以拆下。

PCI-E供电一般接的都是颗粒电容.没那么容易坏 - -

网友D:
15块我收了.查路线上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GPU和显存供电都是由6PIN提供的.哪来的电感亲!

我说的是经过电源管理芯片之后的供电,也就是GPU 和显存的直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块我收了.查路线上去,

15块,? 我成批发到广东,45块/片,亲.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说的是经过电源管理芯片之后的供电,也就是GPU 和显存的直接供电!

这卡现在是PCI-E供电短路.和6PIN供电没关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pu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

你这正式维客怎么当的.连故障都看不清了.

网友:
好吧,我看错了,那也是一样,把该拆的拆掉,用可调电源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正式维客怎么当的.连故障都看不清了.

故障就是最简单的短路故障,我理解的是他是想问显卡主要供电有那些,所以我就这么回答,他所说的那卡有独立六针显存供电,所以只需要拨下小六针看看上电是否还断电就能判断是核心供电短路还是显存供电短路,这样都不会做的话也没必要再往下讲了。再说了,就算不这么测量,直接测一下板卡上的供电场管也能快速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就是最简单的短路故障,我理解的是他是想问显卡主要供电有那些,所以我就这么回答,他所说的那卡有独 ...

如果我告诉你,这个卡的GPU供电和显存供电都是由右侧6PIN提供的,而6PIN不短路,是PCI-E槽供电短路,你会有些什么思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