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同行送来HP dv1000待机0.06不触发

楼主(2013-01-10):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HP dv1000机子,待机0.06,电流略偏高,应该有轻微短路
拆机检查发现:保护隔离电路的场管、电容都有修过换过的痕迹,而且南桥/EC都加焊过。。。
先检查保护隔离电路:坏了一个场管和一个大电容,更换后待机0.02(正常)
按开关,仍然不触发
再检测待机3V  5V都有,开关脚也有3.3V电压,按开关也有跳变
由此可以推断是EC和南桥那边的问题啦
先检查EC工作条件:供电3.3V有,Y8时钟晶振在0.3V左右(有压差,正常),Lrest复位也正常,基本工作条件也具备了
但是,4脚DNBSWON#没有跳变信号,经反向二极管进入南桥,而且二极管负极电压为0.86V,正极为0V。
感觉4脚DNBSWON#电压正常时应为3.3V(记得无边思绪说过此电压是由EC内部产生,而不是从南桥过来)
由此,可以判断是EC没有正常工作。
先易后难原则:先加焊EC,结果出现奇迹:4脚DNBSWON#电压正常了,有3.3V,并且按开关有跳变,触发,亮机。。。

在此,要感谢两个人:无边思绪和zhouyuazj
好经验和大家分享,修复过程参考了下贴: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0906

补充内容 (2013-1-11 12:12):
HP DV1000图纸也一并上传了,下载请到3楼

网友: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忘了把图纸上传了,现在顺便上传一下吧

网友:
顶一下,弱弱的问一下,这是广达代工的吗

网友:
DNBSWON#  这个信号是广达里面的还是仁宝里面的呀?它的理解可以详细的告诉我吗 ?

网友:
这里的DNBSWON#是在广达板里面的,是一个开机信号,去通知南桥发出SUSb和SUSc信号的。
按下开关后,EC四脚DNBSWON#会有3.3V----0V----3.3的跳变,通过反向二极管,进入南桥
不知,说得是否能明白

网友:
    互助互进

网友:
今天修复好一台SONY本子不正确识别硬盘的故障,也拿出来分享一下
有兴趣的朋友,请稳步下贴: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792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