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待机问题

楼主(2013-01-11):
mod=space&uid=581912&do=album&quickforward=1&id=7829[   acer  4930  板号是la-4201p.  机器是进过水的。拆开后,进水的地方是CPU供电芯片,南桥附近,EC那也有一点。按照常规处理后,量一下公共点阻值,供电1.05V电感处阻值偏低。这里先没考虑。上电,电流跳到0.02马上跳到0.01.检测后,3 5V 都有了,EC那边也正常,发现南桥没电压,SB供电是RTCVCC。RTCVCC是由CHGRTC经过二极管过去的,把这个二极管断开,电压正常,装是去在CHGRTC只有0.8V,另一端没有电压。要么是二极管坏了,要么是后面拉低了。由于我对这个二极管不怎么懂。这个二极管里面是有两个二极管的。这里我想问一下,这个二极管要一样的吗?可以用其他的代替吗?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不是南桥坏了。在此祝大家生意兴荣。:http://www.chinafix.com.cn/home.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