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 511显示不稳定 有时开机重启不显电流1.0左右

楼主(2013-01-11):
CQ 511显示不稳定 有时开机重启不显电流1.0左右  有时候给主板加热一下能显示但是一会就当机或者不跑  关机重启后不显示  电流1.0 左右掉电重启  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
供电都正常

网友:
怎么没有人啊
还好我自己修好了  哎.......................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的  记得好像是AMD的  搞北桥吧

网友:
怎么修好的,我借鉴一下赛

网友:
不过做过系统 在测试的时候 当机后黑了  换新北桥OK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装电池在插电源就黑屏了  而且变成0.15左右掉电 测量到SLP_S3#_3R 被拉低了不知道那个问题  刚刚看帖有一个u7015芯片坏了 他的我估计是换硬盘接口的时候短路造成的  但是我的没有啊   没有芯片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