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复位时有时无!

楼主(2013-01-11):
双敏 Technology Corporation UNF7AT主板!开机需要两次以上,开机后不定期自动关机,查复位时有时无,测排针开机有跳变。会不会是IO或桥虚焊造成的!请老鸟支招!!!
主板
求助

网友:
查开机排针连到哪边元件,不按开关不会有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