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视奇HG281D的艰难维修

楼主(2013-01-11):
一台翰视奇HG281D,原来是无电源,修好电源板后交付用户,隔天又来说开机一段时间就黑屏,试机果真黑屏,黑屏时测高压板NO/OFF端电压为0,强加5V可以亮,但是没图象,驱动板工作不正常,加焊MCU,加焊驱动板解码IC,加散热片,加风扇都不能解决问题,由于出现故障没规律,想到可能是电容的问题,检查更换驱动板上的2只16V 100UF(图中红圈内)电容后试机,故障不再出现。

网友:
很厉害了!我没碰过换这种电容。加分支持!

网友:
这个故障特烦人,楼主还是挺细心的嘛。  是我的话,可能就费不少功夫了。

网友A:
搞这么麻烦换一个驱动板呢!呵!省事

网友:
真历害啊

网友:
楼主厉害啊。要是我通常都是直接换驱动板了。

网友:
这种外表看不出故障的,最不好搞.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
我通常都是直接换驱动板了。

网友:
这个 我修过的  是屏幕 无规律的 黑屏  肯能几天不黑  可能一开就黑  - -~ 这个是通病

网友:
黑了一下  又亮了   我现在 这 显示器 就是 这个  HG281D

网友:
怎么知道是那两个电容的问题呢

网友:
这个驱动板 不便宜啊   而且 都是 二手的 拆机的  还有的是修过的   最可怕的是买不到

网友:
通用板刷个程序上去不就搞定了吗!兄弟!!!

网友:
要买原板应该是贵!带音频还带高清!

网友:
这思路好,我就没那么好的耐心整理思路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还是电源板或高压板电源电容问 题,换驱动板电容管不长久的

网友:
那几个5V滤波电容也会导致屏幕有波纹

网友:
还是多试一段时间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这么麻烦换一个驱动板呢!呵!省事

这个驱动板最便宜的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