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电脑如何设置无线连接

楼主(2013-01-11):
这个小电脑如何设置无线连接,如图:

网友:
网上购物买的?CE系统,估计不支持无线。

网友:
CE系统还没有用过啊,可能不支持无线吧

网友:
CE一般是智能设备上用的系统啊。我以前用过一款无线网卡可以在CE系统上扩展出无线功能的。手持的点菜机就是CE系统,要看有没有无线网卡了。

网友:
不知道,这种小机器没遇到过啊

网友:
先看下有没有网卡设备,打下网卡驱动试下!

网友:
没遇见过这系统

网友:
看看说明,支持哪种模块的无线网卡,得驱动支持才行,我就是搞wince软件的,只要驱动支持,在网络设置里面设置很简单,手持机用的多;为了避免人家说我灌水,好久不顶贴了

网友:
老掉牙的上网本吧

网友:
PE有无线的

网友:
CE就没有.这电脑一定是在电视上买的吧

网友:
有哪个搞过呀,这个是别人购的!

网友:
win ce系统木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