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831977 时钟代换成功一列

楼主(2013-01-11):
  精英845GV给联想代工的主板
   主板是二次返修板,原来是座子虚焊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款板子CPU座子特别容易虚焊。。这也是一个通病。 这次拿来是点不亮 插测试卡 看了一下 无复位, 全班测量了一下 供电正常。。这个就不用多解释了吧
  全板无时钟 无复位。。。本着顺序来   测了下晶振电压没有  协振电容 也是没有  然后我就把电容拆了晶振换了 境况依旧  找了一UA831977这个型号的时钟没有
  但是找到了一个UA831756  的时钟    换掉   OK
      因论坛没有这个帖子 所以分享一下

              望 楼下大神 勿拍板砖    分享经验无罪

                                                        精华帖 有木有

网友:
不错,俺们也知道这招了,行不行的话只要差不多,并且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先换了再说。

网友:
我手里正好有个,换换试试。

网友:
     上次我的板换过了,但是没有好。  ╮(╯▽╰)╭哎     换了另一个就键盘鼠标不能用

网友:
华仔不错嘛,赞一个,继续加油

网友:
时钟芯片的型号都写错了,你还想要精华,印象中应该是ICS的时钟

网友:
可以参考两芯片的PDF图,对照一下看看是否相近,判断两者是否可以代换。

网友:
看来我真的很闲呀,ICS的时钟型号号是看第3排

网友:
没有料的情况下,这样敢情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