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 HP 4416S装系统解压死机。。。

楼主(2013-01-11):
我想问下   4416s这款机器能亮  装系统解压时死机  ,一般是那里的问题啊   谢谢
换过N个系统  换过硬盘。。还是解压死机。        死机时 硬盘灯 不亮了

网友:
没人表达下建议吗?   没打驱动  就 死机了

网友:
把外接都去掉,不行就加悍南桥

网友A:
补充一下内存可以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内存可以换下试试

用U盘 时引导  时不引导      光盘插进去 ,直接死机 弹出就卡过来了

网友:
搞下南桥 ,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慢装试一下,?

网友:
前天刚修过一个U盘能启动就是不认光 戏驱硬盘,换南桥解决

网友:
看看是不是硬盘分区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搞好了 ,答案让我 很费解啊 ,差点搞南桥了

网友:
告诉大家   平时为了散热更好,大家改风扇常转,   以前接的地方可能带不动,直接把 风扇接到usb口了。然后什么问题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