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常的ADS#信号,有可能是什么引起的?

楼主(2013-01-11):
机型:lenovo Y430.板号:LA-4142P   Rev:2A

故障:原为可正常显示,敲主板CPU北桥区域会掉电,后加焊过CPU座,故障一样,再加焊北桥,结果不显了。
维修过程:加焊PM45北桥不显后,重植,一样不显,更换一拆机北桥,一样不显,再更换一全新北桥,还是不显。
测量全板供电正常,PLTRST#,CPURST#,CPUPG,CPUVcore,CPUCLK都正常。ADS#抓波如下:

电流0.01A-->1.0A-->(6秒左右掉到)>0.5A----->4秒左右加到1.0A------>再慢慢升到1.3A
BIOS刷过,北桥应该可以排除。根据ADS#信号应该没有读到BIOS,LPC_Frame没有抓到波。
现在有可能哪里被我不小心弄到了?

网友:
ads#波形幅度够么

网友:
ADS#  只是瞬间 只要有了 就可以排除了 因为读取第一步已经有了 ,  看看 图纸 查下温控。  呵呵 顺便说下  我们2个用的波波 是一样 的。。

网友A:
有什么好纠结的,既然原来是能亮,做了北桥不亮,问题肯定就出在这。可是北桥换过新的了,可以排除自身问题。所以应该放在北桥周边的外围电路。如一些贴片电感,电阻什么的是不是因为在多次BGA之后开路等。所以打开图纸,主要是测北桥供电模块,依依排查,还有一些补偿电压,CLK,复位等

网友:
ads#的波形幅度要超过0.7V,还有我建议你重点查北桥和CPU基准电压还有补偿电压是么有偏大或偏小最好用示波器打看看有没有杂波

网友B:
做北桥的时候是否有掉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北桥的时候是否有掉点啊!!!

掉了两空点,查过确实是空的,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好纠结的,既然原来是能亮,做了北桥不亮,问题肯定就出在这。可是北桥换过新的了,可以排除自身问题 ...

第一次加焊就成这种故障,北桥背面也没有掉件,我的图纸只有la-4141p,,在论坛下的La-4142p图纸打开来一看也是la-4141p,,,这有些元器件会有所有同吧。现在也只能对照图纸把北桥的供电,补偿CLK,RST查一遍。

网友:
如果是进水机器要查查断线和腐蚀

网友C:
SDS7102V   ads#  的波形 我抓到的不是这个样子。。 我也是用的这款 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SDS7102V   ads#  的波形 我抓到的不是这个样子。。 我也是用的这款 示波器。。

我这个ADS#不正常嘛。

网友:
我也觉得重点查看北桥周边的电阻电容这些无件

网友:
是不是做北桥的时候;掉件了呢?

网友:
问题还是北桥部分。不过我记得华硕有款机显卡也会引起CPU不能正常工作,我个人觉得首先你要把北桥与显卡的总线测量一遍

网友:
也有可能桥都是坏的。也有可能是温度高板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