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30独显。没有15V。我在图纸怎么找不到15V产生电路

楼主(2013-01-11):
N4030独显。没有15V。我在图纸怎么找不到15V产生电路。我在论坛下的图纸怎么少了好啊。谁有帮忙发一个图啊  板号09259-2

网友:
是+5v-pwr自举过来的。

网友:
应该在 3V 5V 那边吧 可以自举

网友:
就是一咯图纸那块出来的 不过 我修好几个都没弄好 最后 直接去掉前级 街上19V ok

网友:
我搞好了 100K电阻腐蚀 是进水机。板上标记和图上不一样

网友:
15V  一般都是经过待机5VL电压经过电容升压 二极管稳压后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