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电路图问题

楼主(2013-01-11):
上图中U31是不是输出5vdual

Q116第三脚输入5Vdual第二脚转换成3vdual

网友:
u31是一个开关管 5vdaul是5vsb转换过来的

网友A:
对的 但是他是经过1084降压得到的 不是直接过去的

网友:
那 他的 引脚定义是什么!!!

网友B:
5VSB到U23A的电压只有1.5V好像  应该是5V的   这个芯片业换了    相连的贴片电容也换了

网友:
u31是个MOS管,饱和导通时5VSB转成5VDauL, G极受控于比较器U23的1脚输出。
Q116是个LDO,非MOS管,通常用于较小电流的输出,负载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可具体查datasheet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 但是他是经过1084降压得到的 不是直接过去的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SB到U23A的电压只有1.5V好像  应该是5V的   这个芯片业换了    相连的贴片电容也换了

5VSB经过两个1K的电阻串联分压之后,送给U23A的反相输入端电压正常是2.5V。

网友:
U23A 是一个电压比较器,5VSB经PR1075  PR1079分压到U23A  2脚
当PWROK信号达到3.3V后,U23A激活,电压比较比较正极大于负极,1脚输出高电平
U23A 1脚3.3V电压到达U31后  5VSB与5VDUAL导通共同为后极供电,提高电流   U23B同U23A一样3脚进入高电平后从1脚输出高电平3.3V到达Q127使其导通,促使5VSB  和5VDUAL共同转换为一个新的5V电压  VCC
下图是一个同于1117的分压恒流电流,通过PR88  PR87电阻分压对地参照使内部产生人上恒定的电压

网友:
楼主不是很明白嘛,是不是还不太自信呀

网友:
不明白 学习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