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电源板加电瞬间有输出然后消失给点建议

楼主(2013-01-11):
如题:上图: 输出变压器的初级几个电解电容的两端电压在8V到14V之间来回跳动,更换无果,怀疑有保护或者是元件性能不良。无资料,看看各位给点见解,谢谢了。

网友:
看看电源板上有50v 1uf或者50v 4.7uf的电容吗?    换换这个电容试试。

有个50V/4.7UF的换了,无效果。谢谢。

网友:
后面短路了,没图真不好修!

网友:
还没碰到过!  不过苹果的一体机真的不怎么滴!!! 扇热超不好

网友:
LZ是 空载测的  还是原机测的    如果是原机 就空载测试看    空载就挂个负载试试      一般先出电压随后消失属于保护 可能是负载短路 也有可能是 电源的检测电路问题引起保护

网友(点评):
空载和上机都是一样现象。负载部分也有简单查了一下,无短路的,但是输出部分有一些检测电路,看上去挺麻烦的。

网友:
8V到14V之间来回跳动
查分压电路。

网友(点评):
是初级的电容,是给PWM芯片反馈供电的。

网友:
肯定是后级有短程,前级保护了

网友:
现在的开关电源不用加假负载了,直接就可以测试电压。

网友:
后级短路,把电压拉没了。。

网友:
没拆过这种东西故无法帮到楼主的忙,
不过看了第一张图就快晕了,印象中苹果的一体机不便宜,
电源模块上用的电解电容居然用一些杂牌(鸟货), 看那防爆刻痕就知道了!

网友:
何不换光耦试试??  来回跳变也可能是反馈电路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