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清华同方液晶 型号:LM1980W 故障接信息灰屏 怀疑是BIOS问题,求BIOS和维修经验

楼主(2013-01-11):
各位达人,本人接到一台清华同方液晶 型号:LM1980W 故障就是不接信号有无信息连接这几个字,且正常,一接电脑有信号时,马上灰屏,也就是灯管背光是正常的,只是没有图像。我怀疑是驱动板的BIOS问题,可是在我们站内没找到谁修过这个液晶的经验和上传的BIOS程序,也就无法刷BIOS了,如果哪们兄弟有的话,帮忙上传一个上来不,或发我邮箱:jxjshswh@qq.com,我在此谢过了。

网友:
上传不了图片,哎,大家及时帮我哈 主芯片型号:NT68167FG    1032-DS    A1469151   BIOS芯片型号:25X10AVN1G   1034

网友:
几天都没有人回复我,要沉了

网友:
这种原厂程序一般都是在好机器上自己用编程器读出来的,碰不到这款机器也就没有可能弄到程序了,建议你先用通用的驱动板点一下屏试试。

网友:
屏是好的,所以我急着朋友们谁有的话帮忙传一个了,确定是驱动板问题,但是不是BIOS问题就不清楚了,如果不是只能换驱动板了,不会修驱动板啊

网友:
这个可能不是bios问题   三星的话就先刷了在说

网友:
遇到同样机器,同样问题,米有找到BIOS。请问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没有哦,没找到,换了驱动板,如果你修好了,回复下怎么修好的,也麻烦
BIOS传下上来,让后来的人方便点哈!祝你成功!

网友:
换个驱动板到对啦。

网友(2013-02-17):
换的话就不说了,就不想换的才想刷刷BIOS

网友:
清华同方的驱动板用的是通用板吧。。。要原装的BIOS不好找的。。。

网友:
是通用的,原装的话可以读出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