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34S 无信号输入时灯管也长亮

楼主(2013-01-11):
有一台LG W1934S 原是开机半小时黑屏,于是拆机换两根灯管烤机不黑屏,但是将电脑关了,无信号输入情况灯管也是亮的,指示灯为蓝,高手指点一下,这是哪里的问题,是不是驱动板上的问题。
黑屏

网友:
正常现象。 或者换根好一点的信号线试。

网友:
可能设计是这样的,本来不亮的?

网友:
查ON/OFF信号关了机是不是还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