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雷劈的wd500aakx

楼主(2013-01-11):
手里有个被雷劈过的wd500aakx,pcb版号 2060 771640 003 REV A 电机驱动芯片击穿,淘宝买了一个电路板,换上25以后,用mhdd扫描里面全是unc错误,请问 是哪里出问题了??没有专业工具的话可以修复吗?谢谢!!

网友:
雷劈   硬盘   第一吃  听说   我遇到  雷劈   网卡   显卡   主板    显示器  的   就没有遇到  过   雷劈  硬盘  的

网友:
cpu 主板 电源 硬盘 都挂了。。。。

网友:
估计把头给劈坏了。

网友:
雷劈啊,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劈硬盘的,不过这么大的瞬间电压电流,估计磁头挂的可能性也挺大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放弃维修了

网友:
换板要把板上面的BIOS换上去啊,呵呵。

网友:
有圖嗎有圖嗎有圖嗎有圖嗎有圖嗎

网友:
这样的盘没有多少修复的可能了,大电流高电压。如果雷击时是开机状态的话,盘片都很有可能被磁头划伤...............不要做无用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