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共享?

楼主(2013-01-11):
两台电脑通过无线路由上网,一台有无线网卡,一台网线,如何共享同一台打印机,又能同时上网,请教一下行家

网友:
把打印机装在有网线的那台电脑上
把打印机共享
然后用无线网卡连接的那台电脑去连接共打印机即可

连接打印机的电脑还要在 控制面板——用户帐户 里,启用 来宾帐户(GUEST)

网友:
对的说的方法  是对  就是  他  坑能  没有办法   实现  共享  这个是 技术  啊

网友:
我来帮你,你加我QQ,我帮你设置

网友:
我的QQ是392832078

网友:
共享后把GUEST账户启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