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能换VGA线吗

楼主(2013-01-11):
crt显示器,老古董了,一直在用,有时候会突然变紫红色,动一下线能恢复,估计是线有断了。不像液晶的直接插拔的,是直接连在显示器里面的,这个怎么换线?
显示器

网友:
打开后盖,换下就是了。注意线序。

网友:
红绿蓝,行、场信号接对就可以了,最少6根线

网友:
稍微麻烦一些,能找到一样的当然好,没有的话,还要重新焊接的。或者改线。

网友:
同意三楼。。。
可以用万用表确定那几根线

网友:
这个可以。不麻烦

网友:
可以的 要是带插座的话直接买一个带插座的插上,不带插座的话就要注意线序了

网友:
把机器打开,重新焊接一下

网友(2013-03-11):
自己动手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