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1):
DV4000开机电流上到0.42A就自动掉电换过桥,I/O 系统供电芯片还是一样,求助各位高手指导下维修思路
芯片
供电芯片
掉电

网友:
自动掉电大部分原因是又短路和缺少某个电压

网友:
开机还会掉电。什么意思
就是通电之后,卡擦又没电了

网友:
这是短路的现象

网友:
有短路吧。。要么就是欠压

网友:
应该是缺少供电。好好查查。